[FatFs] 移植Fatfs初始化SD卡报错,检查了很多遍驱动

楼主(2024-11-27):
锁定问题在此处,返回命令超时

楼主:
/**
  * @brief  Checks for error conditions for R7 response.
  * @param  hsd: SD handle
  * @retval SD Card error state
  */
uint32_t SDMMC_GetCmdResp7(SDMMC_TypeDef *SDMMCx)
{
  uint32_t sta_reg;
  /* 8 is the number of required instructions cycles for the below loop statement.
  The SDMMC_CMDTIMEOUT is expressed in ms */
  uint32_t count = SDMMC_CMDTIMEOUT * (SystemCoreClock / 8U / 1000U);

  do
  {
    if (count-- == 0U)
    {
      return SDMMC_ERROR_TIMEOUT;
    }
    sta_reg = SDMMCx->STA;
  } while (((sta_reg & (SDMMC_FLAG_CCRCFAIL | SDMMC_FLAG_CMDREND | SDMMC_FLAG_CTIMEOUT)) == 0U) ||
           ((sta_reg & SDMMC_FLAG_CMDACT) != 0U));

  if (__SDMMC_GET_FLAG(SDMMCx, SDMMC_FLAG_CTIMEOUT))
  {
    /* Card is SD V2.0 compliant */
    __SDMMC_CLEAR_FLAG(SDMMCx, SDMMC_FLAG_CTIMEOUT);

    return SDMMC_ERROR_CMD_RSP_TIMEOUT;
  }

  else if (__SDMMC_GET_FLAG(SDMMCx, SDMMC_FLAG_CCRCFAIL))
  {
    /* Card is SD V2.0 compliant */
    __SDMMC_CLEAR_FLAG(SDMMCx, SDMMC_FLAG_CCRCFAIL);

    return SDMMC_ERROR_CMD_CRC_FAIL;
  }
  else
  {
    /* Nothing to do */
  }

  if (__SDMMC_GET_FLAG(SDMMCx, SDMMC_FLAG_CMDREND))
  {
    /* Card is SD V2.0 compliant */
    __SDMMC_CLEAR_FLAG(SDMMCx, SDMMC_FLAG_CMDREND);
  }

  return SDMMC_ERROR_NONE;

}

楼主:
引用 楼主:
/**
  * @brief  Checks for error conditions for R7 response.
  * @param  hsd: SD handle

SD卡没有回复,感觉像是SD卡问题,但是SD卡是好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SD卡没有回复,感觉像是SD卡问题,但是SD卡是好的

问题找到了,在stm32h7xx_hal_config.h文件里面,把这个宏定义屏蔽掉,就可以了
//#define  USE_SD_TRANSCEIVER           1U               /*!< use uSD Transceiver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在stm32h7xx_hal_config.h文件里面,把这个宏定义屏蔽掉,就可以了
//#define  USE_SD_TRAN ...

这个问题防不胜防

我之前还记录过这个问题。

新版HAL库V1.9.0的SD卡驱动问题解决了,买了一批SD卡测试之后发现是宏定义USE_SD_TRANSCEIVER忘了注释掉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42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防不胜防

我之前还记录过这个问题。

是的,断续查了好几天了,我问题找到后,论坛搜到了这个帖子,之前没触发关键字,谢谢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