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LVGL在list中调用lv_list_add_btn添加Button后,想删除它该怎么做呢?

楼主(2024-11-27):
LVGL在list中调用lv_list_add_btn添加Button后,想删除添加的button该怎么做呢?

网友A:
直接调用lv_obj_del(btn_obj),该函数会自动移除它与list容器之间的引用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调用lv_obj_del(btn_obj),该函数会自动移除它与list容器之间的引用关系

lv_obj_del(btn_obj)中btn_obj是lv_list_add_btn返回的句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不行,调用lv_obj_del删除直接卡死了

网友A:
卡死的原因不会是这个用法。你要确保所有API都是在GUI线程里调用;调用del后,不要再使用已删除的句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死的原因不会是这个用法。你要确保所有API都是在GUI线程里调用;调用del后,不要再使用已删除的句柄

好的,等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