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V7板子通过RTE环境移植FlashFS

楼主(2024-11-27):
V7板子通过RTE环境移植FlashFS必须要运行一次STM32cube吗?我添加环境后总是报错未配置SD驱动

网友A:
最好是CubeMX配置工程后再 RTE 配置,不要RTE里面启动CubeM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CubeMX配置工程后再 RTE 配置,不要RTE里面启动CubeMX

好吧,那这就尴尬了,我就差FlashFS了,然后半天搞不好,谢谢老哥!

网友B:
两种方式
1、MDK创建工程,添加RTX和FlashFS,添加的时候要求启动CubeMX,在CubeMX里面配置使能SDMMC即可,注意相关的引脚配置。这种是RTE的原生配置使用方式。
2、还用一种纯源码方式,不需要RTE和CubeMX,此贴

RTX5全家桶源码综合模板发布V3.0,含FreeRTOS内核版本,将其打造成直接面向实际项目应用的综合框架(2024-10-3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51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方式
1、MDK创建工程,添加RTX和FlashFS,添加的时候要求启动CubeMX,在CubeMX里面配置使能SDMMC即可 ...

明白了,谢谢!

网友C:
直接用硬汉哥说的方法1的MDK工程去改 , 能少走很多弯路 , 2 直接用源码的话各部件版本匹配 和 工程的设置有很多小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硬汉哥说的方法1的MDK工程去改 , 能少走很多弯路 , 2 直接用源码的话各部件版本匹配 和 工程的设置有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