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防反接电路,这里左边的D和S应该对调才对吧?

楼主(2024-11-27):
NMOS防反接电路,这里左边的MOS  D和S应该对调才对吧?

网友A:
图纸是对的。 反接的时候,B-那个变成B+,Mos的D的电压大于S,正好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是对的。 反接的时候,B-那个变成B+,Mos的D的电压大于S,正好断开。

那右边那两个MOS 呢  Q13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