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WIPELIST滑动列表占多大啊,为什么我这里说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列出图像符号。 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列出图像映射。

楼主(2024-11-28):
这里就加了一个
WM_MOTION_Enable(1);
SWIPELIST_CreateEx(0, 15, 160, 400, 0, WM_CF_SHOW, 0, GUI_ID_SWIPELIST0);
然后就报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the image map.

网友A:
方便的话,完整的错误信息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完整的错误信息看下。

..\..\Output\atk_f429.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ibshutdown.o(.ARM.Collect$$libshutdown$$00000000).
..\..\Output\atk_f429.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usenofp.o(x$fpl$usenofp).
..\..\Output\atk_f429.axf: Error: L6407E: Sections of aggregate size 0x2f2c bytes could not fit into .ANY selector(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the image map.
不过刚才试了下又好了,中间就把WM_MOTION_Enable();置0后又变1就好了
然后发现滑动列表不能像box那样单击选中就变背景色,滑动列表会失去焦点
但是我用box+LISTBOX_EnableMotion(LISTBOX_0, 1);为什么也不能滑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Output\atk_f429.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 ...

使用新版,已经默认支持了滑动操作。

emWin6.22模拟器发布,Dropdown,listbox,listview和multiedit控件都已经支持滑动操作(2021-11-24)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736&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