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LVGL动画切换,出现灰色条纹

楼主(2024-11-28):
各位大佬,使用LVGL的动画切换页面时,出现了一条灰色的条纹(如附件图片箭头位置),动画切换完毕,它又消失了
两个界面初始化时都已调用下面函数

  lv_obj_remove_style_all(cont);
  lv_obj_set_size(cont, LV_HOR_RES, LV_VER_RES);
  lv_obj_clear_flag(cont, LV_OBJ_FLAG_SCROLLABLE);
  lv_obj_center(cont);
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貌似内部控件超过了外部控件,就会在内部控件上添加滑动的属性,这个灰色条纹像是一个滑动条

楼主:
因为是两个页面的动画切换,边界必然会超过外部控件,这种情况下如何避免滑动条的产生

网友:
你可以把滑动条的透明度设置为0, lv_obj_set_style_bg_opa(page, LV_OPA_0, LV_PART_SCROLLBAR);

楼主:
还是存在,它似乎不受控制!屏蔽滚动,设为全透明都是没有效果!

网友:
H:\1.png 把这里的风格注释掉看看

网友:
应该是容器的原因,禁用容器的滑动属性
或者容器里的内容不要全部填充,四周距离容器一段距离看看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