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不知道是不是单选按钮的BUG

楼主(2024-11-29):
在创建RADIO_0 = RADIO_CreateEx(320, 255, 130, 30, 0, WM_CF_SHOW, 0, GUI_ID_RADIO0, 1, 25);等代码(RADIO_SetText, RADIO_SetDefaultTextColor, RADIO_SetDefaultFont)之后
需要删除的情况下调用
```

WM_DeleteWindow(RADIO_0);

GUI_Delay(20);
```
此时程序会报错,把GUI_Delay(20);去掉就有好了
而删除其他控件,如WM_DeleteWindow(LISTBOX_0);+GUI_Delay(20);就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A:
程序会报错怎么理解,是运行出错还是编译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会报错怎么理解,是运行出错还是编译出错。

用VSc++启动模拟器时调用这一代码的时候运行出错,不调用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VSc++启动模拟器时调用这一代码的时候运行出错,不调用没问题

方便的话,你的完整些的测试代码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你的完整些的测试代码看下。

代码已经更改了,我当时是在GUIV6.44版本的创建好类似于
···
RADIO_0 = RADIO_CreateEx(320, 255, 130, 30, 0, WM_CF_SHOW, 0, GUI_ID_RADIO0, 1, 25);
RADIO_1 = RADIO_CreateEx(470, 255, 130, 30, 0, WM_CF_SHOW, 0, GUI_ID_RADIO1, 1, 25);
RADIO_2 = RADIO_CreateEx(620, 255, 160, 30, 0, WM_CF_SHOW, 0, GUI_ID_RADIO2, 1, 25);
RADIO_SetText(RADIO_0, "a", 0);
RADIO_SetText(RADIO_1, "b", 0);
RADIO_SetText(RADIO_2, "c", 0);
RADIO_SetGroupId(RADIO_0, 1);
RADIO_SetGroupId(RADIO_1, 1);
RADIO_SetGroupId(RADIO_2, 1);
···
之后在WM_PAINT里加入
···
WM_DeleteWindow(RADIO_0);
GUI_Delay(20);
···
发现静态编译没问题,但是动态程序运行报错,而且好像只有RADIO这一个控件有这个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分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