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ubeIDEt怎么查看是什么原因导致hardfault 吗?

楼主(2024-11-29):
MDK有一个call stack 当程序进入hardfault handle可以通过此功能查看,

那cube IDE哪里可以看?

网友A:
在hardfault handle那打个断点也可以看调用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hardfault handle那打个断点也可以看调用栈

cubeIDE目前用的还不熟悉,就是不知道在哪个位置看调用栈的。(即cubeIDE的入口)(帖子发的是有图的,不知道怎么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ubeIDE目前用的还不熟悉,就是不知道在哪个位置看调用栈的。(即cubeIDE的入口)(帖子发的是有图的,不 ...

红色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