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请问在bootloader中,进行flash擦除时,keil会出现cannot access target,shutting down debug session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11-30):
(无正文)

网友A:
Flash擦写本身进行的时候,CPU无法执行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擦写本身进行的时候,CPU无法执行程序。

请问这样怎么确认bootloader程序是不是正常的。进行app下载之后,从app开始到程序结束的地址上flash的数据全变成了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样怎么确认bootloader程序是不是正常的。进行app下载之后,从app开始到程序结束的地址上flash的数 ...

那你这个是bootloader没有正常更新app程序,你可以做做个app的crc完整检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是bootloader没有正常更新app程序,你可以做做个app的crc完整检验

不好意思,之前表述的不清楚,仿真时flash中是有写入数据的。但是程序复位或者断电之后,再去读flash发现存储app程序的地址上的数据全变成0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样怎么确认bootloader程序是不是正常的。进行app下载之后,从app开始到程序结束的地址上flash的数 ...

正常情况下擦除应该都是FF,全是0的话应该是写入有问题,用串口把接收数据打印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是bootloader没有正常更新app程序,你可以做做个app的crc完整检验

谢谢,找问题了。写flash时把之前的数据覆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擦除应该都是FF,全是0的话应该是写入有问题,用串口把接收数据打印出来吧

谢谢。找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