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搞过UCOS-III和emwin以后突然感觉没意思了

楼主(2024-11-30):
就一般的单片机项目来说,除了会用各个外设外,搞搞操作系统和图形界面库就算是单片机搞到头了。剩下的就剩下算法了。算法一直是软肋。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工作10多年,进步缓慢。先是上手裸机图形界面库emwin。ewwin用了好久,程序功能也越来越复杂了,不得已最近一年才把UCOS-III搞上手,应用到项目上。一路走路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年龄也上来了,还没有一番成就,感慨!

网友A:
楼主多大岁数?50了没?

网友B:
工作10多年,应该是4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大岁数?50了没?

差几岁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10多年,应该是40左右吧

是的

网友:
可以捣鼓 lwip , netx 等 ..

貌似还需要再战 23 年后才能够退休窝,

网友:
10年+,应该混的也不错了吧

网友:
如果都是调库,都是写 if else 的确让人很难有太多的成就感。
楼主看起来年龄也不小了,应该在嵌入式行业积累了不少的个人见解,对嵌入式开发的各种痛点也应该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是不是可以将这些东西开源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例如,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组件 SFUD (Serial Flash Universal Driver) 串行 Flash 通用驱动库。这个组件解决了各种 SPI FLASH 要写驱动的痛点问题。

例如,UCOS 有哪些 BUG 或不足,这些问题怎么发现的,会导致什么问题,如何规避问题,如何分析定位到该问题,如何解决该问题。

例如  LWIP 的内存分配算法是否还有优化改进的空间?

例如,嵌入式GUI 有哪些问题,是不是有通用的解决方案,有更简单的 GUI 抽象层解决方案吗?

例如,批量产品 OTA 的痛点问题有哪些,有没有更高效的断点续传,差分升级?

网友:
和我岁数应该差不多,这就感觉年级大了?我咋感觉经历很充沛呢,就是熬夜是熬不了

网友:
找到兴趣点,继续努力。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搞一搞。

网友:
试试手写一些简单的RTOS 网络协议栈 文件系统和图形化界面,总会找到乐子的

网友C:
我三十五,这两年先是搞BLDC,后面搞RISCV软核,然后结合起来搞多路BLDC.后面我还想搞Ethercat.不是天才很多东西搞几年才能有一点成绩.找点方向和目标,慢慢来吧.

网友D:
可以尝试继续往更深层次研究,比如emwin的官方例程为啥能整得这么好看,如何在不影响需求的情况下优化emwin的资源占用和显示性能,如何实现ucos下的通用设备驱动框架等等,或者更进一步去研究底层技术,比如emwin和ucos中涉及的数据结构、算法、图形学原理
也可以换个自己感兴趣的技术方向,总之就是尽量去接近它们的技术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三十五,这两年先是搞BLDC,后面搞RISCV软核,然后结合起来搞多路BLDC.后面我还想搞Ethercat.不是天才很多东 ...

bldc大功率、无感、foc都是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尝试继续往更深层次研究,比如emwin的官方例程为啥能整得这么好看,如何在不影响需求的情况下优化emwin ...

现在都是以怎么来钱快怎么做为导向,毕竟不是在研究所上班。有时候主打的就是要不求甚解。够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都是以怎么来钱快怎么做为导向,毕竟不是在研究所上班。有时候主打的就是要不求甚解。够用就行。

其实也没有关系的,不定时的一点点时间慢慢积累起来就好哈哈
也不一定就钻研底层技术,把业务上经常用到的思路方法总结成自己的一套工具或者心得之类的也挺好的
话说楼主主要是做哪方面产品的?

网友:
东西是学不完的!学无止境。其实工作那么多年该考虑后路了,比如自己做。哪怕做个单一产品也行,以前公司工程师出去了就自己做。

网友:
不要把工打死了,打到公司主动赶你走就没意思。打工只是下下策,积累多了可以自己开公司,做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