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nand flash 读取一个page的耗时问题

楼主(2024-12-01):
环境:keil5
单片机:stm32f429
nand flash: MT29F4G08

背景:
查阅 nand flash data sheet ,描述如下:
• Array performance
– Read page: 25µs
– Program page: 200µs (TYP: 1.8V, 3.3V)3
– Erase block: 700µs (TYP)
• Command set: ONFI NAND Flash Protocol

可以看到理论read page的时间在   25µs

问题:
是用fmc 驱动 nand flash,  read page 发现耗时在 250 ~ 400  µs  之间,请问各位大佬,谁知道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吗?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格式都乱了,我重新描述下:
查阅data sheet 理论值 : read page : 25 us

实际测量值: read page : 250 ~ 400 us  , 差不多是理论值的 10 倍了

网友:
我之前测试写速度2-3MB/S,读速度4-6MB/S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ighlight=FMC%2Bn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