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求助,FreeRTOS的vTaskSuspend失效

楼主(2024-12-01):
创建任务如下:

在Colck_Task里面挂起Menu_Task:
出现的问题:
Colck_Task在vTaskSuspend(Menu_Task_Handle);这行代码之后的内容不再执行
而Menu_Task也没有被立刻挂起,还是会执行几个时间片才会被停止(没有进入while(1)中)
求助大伙

网友A:
任务句柄是不是不对

TaskHandle_t xHandle;

         // Create a task, storing the handle.
         xTaskCreate( vTaskCode, "NAME", STACK_SIZE, NULL, tskIDLE_PRIORITY, &xHandle );

         // ...

         // Use the handle to suspend the created task.
         vTaskSuspend( xHandl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务句柄是不是不对

TaskHandle_t xHandle;

确实是这个问题,谢谢硬汉哥;另外在排查的过程中又发现了几个问题:一开始错误的传入句柄(而非句柄地址)但是任务却仍然能正常创建并运行,而且能正常接收信号量,这一点有点奇怪;另一个就是,上面提到的Clock_Task只执行了几个时间片,以及Menu_Task在vTaskSuspend后面的代码不再执行,在调试状态下发现程序是卡在另一个任务(Key_Task)的一个死循环里面,但是调度器并没有切换执行其他优先级更高的任务(比如Clock_Task),而是一直卡在死循环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个问题,谢谢硬汉哥;另外在排查的过程中又发现了几个问题:一开始错误的传入句柄(而非句柄地址 ...

1、句柄问题,仅研究他正常配置后的情况就行。
2、这个得排查下你的任务程序代码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