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UBEIDE使用外部FLASH加载程序

楼主(2024-12-02):
第一次烧录进去了,效果跟我代码逻辑一样,然后我第二天通电还是以前的程序,我再次进行烧录的时候就报错了,我也配置外部加载的程序了,这是我报的错误,上面是跳转的程序,我第一次烧录成功之后就没去修改过,报完错之后我的ST-LINK上面的只是灯就变成蓝色了,板子上的程序也没了,我也使用试过,这两根报错一样这是我CUBEProgrammer连接上之后的FLASH求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没有看到楼主的图片,楼主的意思是外部flash下载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楼主的图片,楼主的意思是外部flash下载失败

我现在,再重新测试我的外部flash,用的是GIT上面申请100字节的代码,我再每个while前面增加了断点,卡在数据比对那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