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F4 DCMI DMA驱动 OV767最终显像怎么是呈G色的?

楼主(2024-12-02):
camera_F4.pdf (178.38 KB, 下载次数: 0) cubeide.rar (9.12 MB, 下载次数: 0)

在白天情况下整体显示绿。。。色
OV7670不带FIFO
另外 单片机RAM不够的情况下,怎么将DMA(DCMI采用DMA)的数据分批搬运?

网友A:
这个可以参考我们整的那个寄存器配置改下,效果还不错,我们也是参考别人的。

V7-030
V7-03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参考我们整的那个寄存器配置改下,效果还不错,我们也是参考别人的。

V7-030

请教一下版主,像单片机(目前用的是stm32f407)RAM不够,又没有外扩SRAM的情况下,即无法申请一个很大空间的数组,怎么将OV7670的图像进行320*240显示,(OV7670采用DCMI+DMA的方式进行驱动 )(OV7670以320*240的画面进行显示,需要的数组空间应为(320*240*2=150K)。)

uint8_t rceive[153600/2];

HAL_DCMI_Start_DMA(&hdcmi, DCMI_MODE_CONTINUOUS, (uint32_t*)&rceive, 153600/2/4);

HAL_DCMI_Start_DMA中传递的大小应该是原数组长度的1/4吧?
另外HAL_DCMI_Start_DMA是不是调用一次就行?(但实测下来,若不在任务中实时调用,则图像就只会显示一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参考我们整的那个寄存器配置改下,效果还不错,我们也是参考别人的。

V7-030

#define EXT_SDRAM_ADDR  	((uint32_t)0xC0000000)

示例是有使用SDRAM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版主,像单片机(目前用的是stm32f407)RAM不够,又没有外扩SRAM的情况下,即无法申请一个很大空 ...

可以直接绘制到LCD的显存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绘制到LCD的显存里面。

LCD不是采用FSMC接口进行驱动 的,就模拟SPI的,看的一些例程都是采用FSMC进行写显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LCD不是采用FSMC接口进行驱动 的,就模拟SPI的,看的一些例程都是采用FSMC进行写显存的

模拟SPI也可以,本身这种LCD带了一个显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