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下的蜂鸣器发声问题

楼主(2024-12-02):
平台:stm32l071 cortex-M0+
背景:原本项目是使用裸机跑,现在修改为freertos跑。问题出现在蜂鸣器发声那里,蜂鸣器的发声是用TIM6基本定时器的的定时器去翻转波形生成一个pwm,周期为400us,加入freertos后,发声就变得奇怪,有那种断断续续的感觉。
测试:我这边测试发现,在发声函数(设置pwm持续时间,等待定时器的持续时间到)里面加了挂起全部任务也不行,后面发现,将任务数量减少,任务的执行频率拉长就会改善这个问题,目前猜测是上下文切换导致频繁开关中断,各位有什么看法

发声函数大概裸机如下:

void buzzer_setTone(u32 times, u32 buzzer_freq)
{
    //设置频率,持续时间参数
    vTaskSuspendAll();
    buzzer_time = times;
    TIM6->CNT = buzzer_freq;

    //等待发声完毕
    while(buzzer_ToneWork);
    xTaskResumeAll();
}

网友:
这个驱动实现不太好。还是个阻塞式的,可以参考下我们的bsp_beep.c

网友:
定时器翻转不太好,最好用pwm外设,中断打断不影响发声频率

楼主:
今天看到回复,就想去用定时器输入捕获生成pwm。奈何开会的时候被否了,原因是要改硬件
然后自己排查发现问题所在:
我用的是定时器翻转生成pwm,并且我是用的是M0+内核的处理器,M0+内核没有可屏蔽中断处理器BASEPRI,所以设置无法设置可管理中断。查看freertos的源码发现,上下文的切换全都是开关总中断(__disable_irq和__enable_irq)。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任务频率设置的越快,蜂鸣器发声越断断续续。
目前采用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增加了一个发声结束的标志位。伪代码如下:
void TIM6_IRQHandler(void)
{
        //是否开启蜂鸣器
        if(work_enable)
        {

                IO_TOGGLE();
                //计算频率,周期
                //
                //
                //
        }

        //次数计算
        if(time-- == 0)
        {
                //结束
                stop_flag = 1;
        }
}

void beef_start()
{
        //开始发声
        //开启中断

        vTaskSuspendAll();
        while(stop_flag == 0);
        xTaskResumeAll();
}
这种做法在发声的时候会卡主一段时间,发声结束才会继续。这种做法感觉不太好,能将就将就。
我想的是,如果重新封装__disable_irq和__enable_irq,在里面只关闭systick的中断,这样定时器不就不会受到影响了吗?这样可行吗,感觉工作量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看到回复,就想去用定时器输入捕获生成pwm。奈何开会的时候被否了,原因是要改硬件
然后自己排 ...

这个地方修改下
vTaskSuspendAll();
        while(stop_flag == 0);
        xTaskResumeAll();

不要这样思路,这个还是裸机式的用法。可以弄个信号量等待。

楼主:
现在只能用裸机的方式了,不然切换任务会导致开关中断影响到pwm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