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cubemx生成的网络配置问题

楼主(2024-12-02):
在ethernetif.c 中会有下面一项定义
#elif defined ( __CC_ARM ) /* MDK ARM Compiler */
__attribute__((section(".Rx_PoolSection"))) extern u8_t memp_memory_RX_POOL_base[];

1. 我并没有找.Rx_PoolSection的定义
2. memp_memory_RX_POOL_base 这个变量我也没有找到使用的地方

这个定义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以MDK为例,这个是在分散加载文件里面设置的。

楼主:
我查了一下,您说的分散加载文件,就是sct文件对吧。
cubemx生成的工程没有也不加载sct文件。还要自己手动添加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您说的分散加载文件,就是sct文件对吧。
cubemx生成的工程没有也不加载sct文件。还要自己手动 ...

对,要设置下才可以。

楼主:
谢谢啊,我明白了。其实不配置也没有影响,感觉莫名其妙。

网友A(2025-04-16):
我也有这个疑问,在链接文件中设置了这段,重新编译后看map文件,在map文件中没看到这个数据的使用?这个数组的使用是要用内存池才分配吗?还是需要手动分配?硬汉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疑问,在链接文件中设置了这段,重新编译后看map文件,在map文件中没看到这个数据的使用?这个数 ...

如果你的是MDK的,且使用Rx_PoolSection定义了。

你要手动设置分散加载才会分频到这个段,你可以看下ST的例子,这种的,他们在MDK Option的Linker里面设置了分散加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是MDK的,且使用Rx_PoolSection定义了。

你要手动设置分散加载才会分频到这个段,你可以看下S ...

硬汉哥,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下面这样理解吗:
1、需要使用到了内存池;若使用内存堆的方式,这个数组则不起作用?
2、如果使用内存池的方案,在MDK中的.sct文件中添加这个段,更改成手动加载.sct文件
这样理解是否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下面这样理解吗:
1、需要使用到了内存池;若使用内存堆的方式,这个数组则 ...

他这个目标就是设置内存到指定地址空间。你也可以不用他这个单独设置sct,直接attribute at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