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WM_SetHasTrans函数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4-12-02):
WM_SetHasTrans函数有什么作用啊?我在WM_INIT_DIALOG消息里面添加这个函数,对这个界面里面的EDIT控件使用WM_SetHasTrans函数,进入该界面的时候EDIT控件的文本会在背景图片之后刷新出来。
如果注释掉这个函数,EDIT控件的文本就会在背景图片之前刷新出来,这是为什么?

求各位大佬指教

楼主:
我的背景图片是IMAGE控件,对话框资源表中IMAGE控件在EDIT控件之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背景图片是IMAGE控件,对话框资源表中IMAGE控件在EDIT控件之前

背景图片实现别弄image控件,这个控件又慢又卡。推荐用存储设备功能,将你的图片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仅需绘制一次即可,然后wm_paint消息里面调用存储设备的writeat函数即可。然后你的edit正常实现,不需要特别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景图片实现别弄image控件,这个控件又慢又卡。推荐用存储设备功能,将你的图片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仅 ...

硬汉哥,我在GUI_Init()之前调用了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使能存储设备,这样可以吗?有对应的参考例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在GUI_Init()之前调用了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使能存储设备,这样可以吗?有对应 ...

不是这个,看此贴的智能家居例子。看下我的背景图绘制方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D2%F4%CA%D3%C6%B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看此贴的智能家居例子。看下我的背景图绘制方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 ...

好的,感谢硬汉哥。还有一个问题,我调用这个函数,关闭存储设备,发现多个EDIT控件的文本一起更新时,多个EDIT控件所在的最小矩形区域内的控件都会刷新,包括这个区域的背景图片。把这个函数注释掉,就只更新文本,这是什么原因呢?
具有透明标志的控件更新会重绘所在区域内的控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硬汉哥。还有一个问题,我调用这个函数,关闭存储设备,发现多个EDIT控件的文本一起更新时,多 ...

楼主:
好的 感谢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