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canopen能否传输文件

楼主(2024-12-03):
有一个问题,就是canopen能否支持文件的传输

楼主:
例如,我需要更改开发板文件系统里面的一个文件,能否直接通过canopen直接更改,有大佬做过类似的开发吗。有点像通过文件来初始化canopen的对象字典里的配置

楼主:
或者,能否通过sdo块传输去传输文件数据,然后再通过文件操作,将这些文件数据写到一个文件里面去。那么我块传输的数据在哪里接受呢,对象字典的回调函数吗?有大佬做过类似的吗,不知道能不能告知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基于CAN的话可以用UDS来传哈,34 36 37稳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能否通过sdo块传输去传输文件数据,然后再通过文件操作,将这些文件数据写到一个文件里面去。那么我 ...

SDO里面有个普通SDO协议,可以用于文件传输。

网友B:
我做过CANopen协议的bootloader,标准协议,通过SDO进行文件升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CANopen协议的bootloader,标准协议,通过SDO进行文件升级的

是canopen吗还是can,canopen可以兼容这个bootloader吗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O里面有个普通SDO协议,可以用于文件传输。

是sdo 的块传输吗

网友A:
看这个帖子里面普通SDO协议部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帖子里面普通SDO协议部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650

硬汉哥,碰到这个问题,就是我块传输进去的数据,我无法确认子索引数据的size呀,那字典定义的这一块应该咋写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碰到这个问题,就是我块传输进去的数据,我无法确认子索引数据的size呀,那字典定义的这一块应该 ...

这个普通SDO协议我没测试过,我一直用的快速SDO,后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canopen吗还是can,canopen可以兼容这个bootloader吗老哥

这个bootloader就是基于CANOPEN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普通SDO协议我没测试过,我一直用的快速SDO,后面我试试。

#define SDO_MAX_LENGTH_TRANS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普通SDO协议我没测试过,我一直用的快速SDO,后面我试试。

#define SDO_MAX_LENGTH_TRANSFER ,硬汉哥这个表示单次 SDO传输的最大字节数,但我如果要传输文件进行固件更新的话,一个.bin文件就900+kb了,但我修改SDO_MAX_LENGTH_TRANSFER的值过大就会报错说超出了ram的总大小,这个咋解决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fine SDO_MAX_LENGTH_TRANSFER ,硬汉哥这个表示单次 SDO传输的最大字节数,但我如果要传输文件进行固 ...

可以分批传输。自己管理下地址即可

网友C:
不错  就是canopen能否支持文件的传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  就是canopen能否支持文件的传输

支持,普通SDO协议可以用来传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批传输。自己管理下地址即可

硬汉哥,我在传输文件的过程中,有时候会传着传着突然canopen整个通信就断开了,连心跳包都没有了是因为啥,特别是如果我发送的过快的话,这种情况会频繁发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在传输文件的过程中,有时候会传着传着突然canopen整个通信就断开了,连心跳包都没有了是因为 ...

可以看下CAN的错误状态寄存器,看看是那个地方出错了

楼主(2025-02-06):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CAN的错误状态寄存器,看看是那个地方出错了

硬汉哥,canopen 1ms发送一帧数据,要发送十万帧数据,但是sdo响应跟不上导致数据出错,如何优化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canopen 1ms发送一帧数据,要发送十万帧数据,但是sdo响应跟不上导致数据出错,如何优化呢

这个有必要测试下,将支持的波特率设置到最高,看看响应一次最短时间是多少,再做进一步的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必要测试下,将支持的波特率设置到最高,看看响应一次最短时间是多少,再做进一步的优化

如何优化响应时间呢,波特率已经拉到最高了,大概15ms左右的一个响应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优化响应时间呢,波特率已经拉到最高了,大概15ms左右的一个响应时间

15ms太长了,这个有必要调试跟踪下执行流程了,看看那个地方比较消耗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ms太长了,这个有必要调试跟踪下执行流程了,看看那个地方比较消耗时间

就是找不到原因呢,基本都是canopen的源代码,通过proceedSDO这个函数,硬汉哥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找不到原因呢,基本都是canopen的源代码,通过proceedSDO这个函数,硬汉哥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就是要调试这个,看看时间耽误在那里了,我的时间没这么长

楼主(2025-04-16):
引用 网友A:
就是要调试这个,看看时间耽误在那里了,我的时间没这么长

例如我在发送软件上面配置每次发送1帧,每帧间隔1ms,发送8条报文之后,sdo会回复一个报文。实际情况是偶尔会出现发送10条报文之后,sdo才刚刚发出响应报文。当我把每帧间隔修改为5ms之后,是正常8条报文回复。这种情况硬汉哥有什么好的调试建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例如我在发送软件上面配置每次发送1帧,每帧间隔1ms,发送8条报文之后,sdo会回复一个报文。实际情况是偶 ...

感觉是响应不及时,得想办法优化下了,另外你的延迟1ms是发送完成后延迟1ms,还是启动发送后延迟1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响应不及时,得想办法优化下了,另外你的延迟1ms是发送完成后延迟1ms,还是启动发送后延迟1ms

对,就是响应不及时,这个要怎么优化呢,定时器的问题吗还是线程的优先级问题呢。应该是完成发送后1ms,因为我看CANpro上面的时间表示,发送的每一帧报文时间间隔是15ms,并不是1ms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是响应不及时,这个要怎么优化呢,定时器的问题吗还是线程的优先级问题呢。应该是完成发送后1ms, ...

那估计问题是出在这里了,间隔时间太长。需要捋顺下代码来找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