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RTC小时时间大于24小时

楼主(2024-12-03):
大家好,我在STM32L431上使用内部RTC,时间运行到23:59:59秒后,变为了24:00:00,并不是00:00:00,并且weekday也没有加一,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过。搜了下看到两种情况:1.初始化结构体赋值不完全,2.没配置为24小时模式

网友A:
大概率你的RTC参数配置可能有问题,一定要保证你设置的日期和时间是存在的,星期也一定要对应上那天,这样一般都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你的RTC参数配置可能有问题,一定要保证你设置的日期和时间是存在的,星期也一定要对应上那天,这样 ...

不知道为什么,断电复位之后又好了,代码什么都没改,就在获取时钟的时候在时分秒后面做了一个取模的运算,其他都没改,最初改完这个没有断电依然有这个问题,然后断电之后问题消失了,很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