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H7系列使用freeRTOS的内存管理策略

楼主(2024-12-03):
有个问题比较困惑,就是H7系列的内存是多块不连续的,那在使用freeRTOS的时候内存管理策略应该选择heap5吧?为啥看好多人都是直接使用heap4,使用heap4的话当紧密耦合内存用完的时候是不是会出问题?

楼主:
翻了下heap4.c的源码,大致明白了,只要是片上的连续RAM能够放下freeRTOS的heap大小就可以直接用heap4策略,因为这个heap的本质就是一个大数组。只有片上RAM不够用而需要在使用片外RAM的时候才使用heap5

网友A:
heap5不好,比如有些是支持通用DMA,有的是不支持的,分配错了还挺麻烦的。分配的时候没法指定从那里分配。

多个RAM块,可以自己动态管理,我们就是将RTX5的管理整理出来了,分别同时管理多个RAM块。FreeRTOS应该也可以类似方式,不过我没有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ap5不好,比如有些是支持通用DMA,有的是不支持的,分配错了还挺麻烦的。分配的时候没法指定从那里分配。 ...

感谢硬汉哥解惑,但是用heap4的策略应该也是会出现dma的问题吧,目前用着没有出什么问题,先heap4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