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想用emWin做一个背景虚化的提示框

楼主(2024-12-04):
单纯做一个提示框比较好做,如果想做一个背景虚化的不知道怎么处理, GUI_MEMDEV_BlurWinBk(hFrameWin, 0, 4);这个函数我在模拟器上测试过可以,但是需要的内存实在是太大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好的实现方式。背景变暗,虚化,模糊等类似的效果都行。

网友A:
如果只是变暗而不模糊,还是很省资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变暗而不模糊,还是很省资源的。

这个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
这种透明效果,没有硬件加速的话,绘制比较慢

Semi transparent dialog--透明对话框的实现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606&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什么思路吗

非常简单,弹出的消息框设置为全屏,并设置hastrans标志,在其paint回调里enablealpha,然后用黑色半透明fill背景。消息框里的居中子窗口就是中间的不透明窗口,它没有特别之处。

网友A:
如果不模糊化只是变暗,效果还是可以的。我以前在300MHZ的ARM9上这么做,屏幕1024*600,效率也不差。
其实就是变暗的像素多计算一次alpha混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模糊化只是变暗,效果还是可以的。我以前在300MHZ的ARM9上这么做,屏幕1024*600,效率也不差。
其实 ...

这个办法是可以,主要要注意需要自定义回调函数,用创建的回调函数不能混色。
        WM_SetHasTrans(hWin);
        WM_SetCallback(hWin, _cbWindow);

        GUI_SetAlpha((0x50));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GUI_SetAlpha(0);

就是这个方式要显示出这个弹窗大概得3秒钟左右,实在太慢了

楼主: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GUI_SetAlpha这个大面积处理太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GUI_SetAlpha这个大面积处理太慢了

直接贴图吧,这个最快,你楼主位的模糊化效果图,基本完全不用关心原来的背景是什么样的。直接这个模糊化好的效果做背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