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TCP] TCP多客户端连接

楼主(2024-12-05):
求助!!!

tcp多客户端连接。使用modbus poll第一次连接服务器,有时候能连上服务器,有时候就连不上。
1.如果连上服务区,然后modbuspoll软件断开重新连接后,能连上但是会提示解析数据错误(首次连接数据会正常交互)。
2.如果第一个poll客户端连上后,第二个客户端也能连上,但是也是会提示解析数据错误。
多客户端建立的程序如下:

static void TCPServer(void* arg)
{
    struct netconn *conn, *newconn, *newclient;  //创建连接对象
    err_t err;

    /*创建TCP*/
    conn = netconn_new(NETCONN_TCP);
    netconn_bind(conn,IP_ADDR_ANY,502);
    netconn_listen(conn);
    while(1)
    {
        if(client_count < TCPNUMMAX)
        {
            err = netconn_accept(conn,&newconn);
            if(err == ERR_OK)
            {
                printf("建立连接ok,当前连接数 %d",client_count + 1);
                client_count ++;
                sys_thread_new("modbus_tcp_more", modbusTCPServerone_to_more, newconn, 2048, 5);
            }

        }else  //删除新的连接
        {
            err = netconn_accept(conn,&newclient);
            if(err == ERR_OK)
            {
                netconn_close(newclient);
                netconn_delete(newclient);
                newclient = NULL;
            }
        }
    }
}

网友:
帮顶,这个是NetXDUO的,可供参考

ThreadX NetXDUO作为服务器接收100个客户端测试成功,分享工程和测试效果(2022-01-1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613&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