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疑问 RTX切换任务时间竟然比FreeRTOS还长

楼主(2024-12-05):
采用了GD32F427IG的MCU
25MHZ外置晶振,240MHZ主频
采用RTX5系统,在任务A中采用DMA方式发送串口数据,在串口完成中断发送信号量(osSemaphoreRelease(usart_sem)),
A任务在等待串口发送完成,发现当信号量在中断中 osSemaphoreRelease 后,切换到A任务所用的时间约为2.67us
采用同样的配置,采用FreeRTOS的系统,中断发送完信号量后切换到A任务所用的时间约为1.25us
测量时间采用控制GPIO电平,是用示波器测量得出

发现RTX任务切换还不如FreeRTOS切换的快,是我哪里设置有问题么?
还请懂的大佬给答疑解惑一下!不胜感激!^_^

网友A:
1、RTX有RTX4和RTX5两个,RTX4是无敌的。你截图的文档是RTX4

RTX, uCOS-II, FreeRTOS, embOS, uCOS-III实时性PK(RTX完爆其它OS)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4

2、RTX5的测试,使用这个封装层和FreeRTOS应该是差不多的,多种情况都要测试下,保证条件绝对一样,比如跳转后都是立即执行这个等待任务不,IDE不同优化等级设置,还有最坏执行情况比较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TX有RTX4和RTX5两个,RTX4是无敌的。你截图的文档是RTX4

RTX, uCOS-II, FreeRTOS, embOS, uCOS-III ...

都是只有一个用户任务,优化等级都是0,相同的IDE(KEIL_V5.38),同一块板子,主频相同,这个时间时多次测量的结果

那我试试RTX4,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
RTX5进入中断非常快速,因为不关中断。但它退出中断到调度下一个任务执行之间并不快速。

网友:
退出中断后进入下一个线程更快速的RTOS是uC/OS2及uC/OS3。
RTX把许多事情放在中断退出时执行,待处理的事情排列在一个fifo队列里

网友:
进入中断的及时性,以及执行中断服务的可预测性,是RTX的优点。中断与线程之间时间间隔不是RTOS的指标,因为这更系统负荷及应用配置关系很大。

楼主:
这是用的RTX4测试结果,测试条件与上面两种情况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用的RTX4测试结果,测试条件与上面两种情况相同

你这个测试我非常不认同,FreeRTOS的执行代码量在那摆着呢,不可能比RTX快,你这个测试,M4内核,240M主频,RTX都已经执行将近480个时钟周期了,这速度竟比STM32F103的M3内核测试比,差出4倍来。

也就是说,如果同主频下,F103是这个芯片性能的4倍,这个测试不太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