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关于threadx 的 内存申请疑惑

楼主(2024-12-05):
如果我们在FreeRTOS下申请一段堆内存,可以用 char* ch = pvPortMalloc(1000), 释放用vPortFree(ch),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在Threadx下做同样的操作,应该怎么申请和释放呢?

网友:
先用tx_byte_pool_create()创建内存池;
用tx_byte_allocate()申请;
用tx_byte_release()释放。

网友A:
借贴问个问题,因为我希望在 threadx 内核开启并正常运行后才进行大部分系统外设的初始化,有这样的内容。这样是不是会存在隐藏的 bug ?

创建初始化任务的内容
/* 内存池创建 */
    if(tx_byte_pool_create(&TxBytePool, "Tx App memory pool", TxBytePoolBuffer, TX_APP_MEM_POOL_SIZE) != TX_SUCCESS)
        HardError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尝试从内存池获得足够的内存区域 */
    if(tx_byte_allocate(&TxBytePool, (VOID **)&pointer, 1024, TX_NO_WAIT) != TX_SUCCESS)
        HardError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初始化线程非常重要,未获得足够内存进入硬件错误

    if(tx_thread_create(&ThreadInit,      /*任务控制块地址*/
                        "Thread Init",    /*任务名*/
                        ThreadInitSys,    /*启动任务函数地址*/
                        0,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
                        pointer,          /*堆栈基地址*/
                        1024,             /*堆栈空间大小*/
                        0,                /*任务优先级*/
                        0,                /*任务抢占阈值*/
                        TX_NO_TIME_SLICE, /*不开启时间片*/
                        TX_AUTO_START)    /*创建后立即启动*/
       != TX_SUCCESS)
        HardError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然后初始化外设的任务是这样
static void ThreadInitSys(unsigned long thread_input)
{
    /* 一些外设和驱动初始化 */
   // ...... 比如串口初始化

    /* 释放内存区域 */
    if(tx_byte_release((VOID *)pointer) != TX_SUCCESS)
        HardError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我的释放内存是在任务还没有完成的时候进行的,一直是这么干,但是似乎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贴问个问题,因为我希望在 threadx 内核开启并正常运行后才进行大部分系统外设的初始化,有这样的内容。 ...

正确的姿势就是这样的,我们新作的例子全部采用这种思路了。可以方便排查OS本身的启动问题和底层驱动的初始化问题。都放在main函数里面排查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确的姿势就是这样的,我们新作的例子全部采用这种思路了。可以方便排查OS本身的启动问题和底层驱动的初 ...

threadx要出新教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确的姿势就是这样的,我们新作的例子全部采用这种思路了。可以方便排查OS本身的启动问题和底层驱动的初 ...

忘记在哪看到了,说是threadX推荐在内核启动后再初始化外设,好像是他们的邮件列表?
但是任务还没有完成就释放这个任务堆栈的内存真的没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在哪看到了,说是threadX推荐在内核启动后再初始化外设,好像是他们的邮件列表?
但是任务还没有完 ...

细看了下,你的和我的还不一样。你的任务栈的动态分配释放,我们全部静态数组分配的。

然后main里面什么外设初始化都不做,仅仅是初始化HAL库和系统时钟并创建启动任务。

进入启动任务后,初始化各种外设并创建各种通信组件,并且这个启动任务不会被删除,继续作为一个启动任务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threadx要出新教程吗?

没有做新教程,我这里意思是我们后来出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