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checkbox控制text显示

楼主(2024-12-06):
一个设置界面里有5个checkbox控件,主界面中间区域有5个text文本,用checkbox控件选中与否来控制text文本是否显示到屏幕该怎么做啊。界面控件全是通过资源表创建对话框形成
5个text文本,例如第一个text不显示,则第二个text显示在第一个的位置坐标处,第三个显示在第二个的坐标位置处,以此类推哪个不显示后面的就补上。
该怎么做啊,求

网友:
直接在Checkbox的回调里面控制对应TEXT的show和hide,满足需求不

楼主:
不行,想做成这种的
checkbox是在设置界面创建,text是在主界面创建,都是通过资源表创建对话框,两不在一个界面里
主界面每个text的坐标位置在资源表不都是固定的,现在要用checkbox控件选中与否来控制text文本是否显示,哪个不显示,后面的文本要依次顶上去替代它的位置坐标显示
这样怎么搞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想做成这种的
checkbox是在设置界面创建,text是在主界面创建,都是通过资源表创建对话框,两不在一 ...

没必要后面的顶上去这么麻烦,修改下TEXT文本内容不是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后面的顶上去这么麻烦,修改下TEXT文本内容不是更简单。

麻烦能不能给个示例看看

网友(2025-01-06):
引用 楼主:
麻烦能不能给个示例看看

这个没有做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