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GD32H737来替换STM32H43

楼主(2024-12-06):
想用GD32H737来替换STM32H43直接替换的难度大吗,目前兆易在这方面好像也没有相关资料了,有没有大佬尝试过?

网友:
有点难度

楼主:
大佬试过吗,能讲讲主要的困难是在什么地方吗,从新开发BSP太耗时间,直接替换又害怕中途出现问题难以定位

网友:
按照官方代码来,然后参考硬汉的例程就可以了

网友:
GD的芯片可以代替不过硬件坑很多,需要仔细。比如103 AD测量超过基准电压所有AD口都是满输出,ST基准电压可以2.5V GD估计需要超过3V. 另外GD的H7需要检测温度,超过温度需要降频否则可能会热失控烧毁芯片。

网友:
楼上说的对的 , 可以替代 , 但是又很多坑 ,需要很了解STM32的手册,和GD的手册,
比如 STM32和GD32 FMC 速度的差异,一方面GD32的运行速度快,而且GD的FSMC速度慢,所以导致返回数据不对 ,,代码需要加NOP
外设配置需要完全合规才行 , 而同样情况下ST的就帮你规避掉了 , FDCAN配置就是
有些外设不支持32位 , ST的支持 ,需要详细甄别
我当时只是用了一部分 , 还有很多细节差异导致问题

网友:
gd32h7感觉没有啥优点,除了名义上的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