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TCP] lwip 多客户端问题

楼主(2024-12-06):
遇到个问题,再使用modbustcp通信时。想要实现多个客户端连接,就再服务器上执行检测到客户端连接就创建一个客户端任务。
第一个客户端连接到服务器后,双方可以正常数据交互,且数据报文正确,MCU端接收的报文就是poll软件发送的报文。
然后把客户端断开重连,此时MCU端接收的报文就是错误的,完全不是poll软件发送的报文。附上图。。。

网友:
你的服务器重连处理应该有问题,不能正常识别处理。

这个是NetXDUO的,可供参考

ThreadX NetXDUO作为服务器接收100个客户端测试成功,分享工程和测试效果(2022-01-1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613&fromuid=58

楼主:
之前做但客户端通信,断开重连都没有问题的。这次就是改成以任务创建的形式,如果有客户端连接,那就创建一个客户端处理任务。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了,接收和发送的内存没有释放导致后面的数据都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最多只能连接2个客户端,连接3个客户端程序就会死掉,改了lwipopts文件,都改成四个,还是不行,rtos堆栈内存没有报错
/* MEMP_NUM_TCP_PCB: the number of simulatenously active TCP
   connections. */
#define MEMP_NUM_TCP_PCB        4
/* MEMP_NUM_TCP_PCB_LISTEN: the number of listening TCP
   connections. */
#define MEMP_NUM_TCP_PCB_LISTEN 4

楼主:
已经发现问题了,第三个连接程序会死掉的原因是处理函数没有加任务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