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压摆率变小的疑问

楼主(2024-12-06):
楼主前几天之前有问过高压运放PA194的问题,在工作中给该功率器件加了一块砖头大小的散热片,但是温枪测试发现芯片温度依旧很高。

现在的情况是:同样的条件下,芯片的压摆率上不去了,之前是100ns的信号,现在是1us的边沿。
请问是否存在过热导致芯片压摆率变小的问题?但是目前测试只发现了芯片压摆率不正常,其他电压范围还能满足。请问压摆率变小可能是哪些因素呢,这个能跟芯片温度过热扯上关系嘛?

网友A:
在芯片支持的有效的温度范围内,应该影响不大,100ns到1us差的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芯片支持的有效的温度范围内,应该影响不大,100ns到1us差的有点多。

有没有类似的故障情况呢,就是不能确定芯片是否被损坏了,其他指标都还好,只是压摆率不对,内部的什么米勒电容出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