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何在emwin对话框上绘制图形,例如弧形

楼主(2024-12-08):
各位大神好,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如和在emwin的对话框上绘制图形呢,例如我想绘制弧形,使用绘制函数GUI_AA_DrawArc运行后,对话框会进行重制,覆盖图形。

楼主:
是不是只能用一个控件作为回调进行绘制了呢

网友A:
回帖奖励 +10 个金币

重写控件的回调函数,在WM_PAINT里,先画弧形,再调用控件的默认回调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好的,谢谢硬汉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写控件的回调函数,在WM_PAINT里,先画弧形,再调用控件的默认回调函数。

好的, 谢谢。我是建立了一个对话框,对话框上有BUTTON,TEXT控件,要画一个2D图形。在WM_PAINT初始化的时候成功绘制了图形,但是后面更新2D图形就没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