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Jlink和Keil解决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弹窗和仿真问题

楼主(2024-12-09):
这个解决方案,不单是针对jlink-ob,其他型号都可。这个提示实际是Segger检测到下载器为盗版了,然后在你keil在线调试mcu时30s后会强制断开仿真。
笔者在自己的 f072版本的jlink-ob上测试ok,修改后无弹窗,无强制停止调试,mdk的版本为v5.33。

参考链接:
    [jlink-ob] 解决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提示框和仿真的问题【1】
   https://www.cnblogs.com/xuejiangqiang/p/17516514.html
    j-link V7.22b 提示“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2】
    https://blog.csdn.net/u011624093/article/details/121783635
    为你的J-FLASH添加MCU型号 【3】
    https://blog.csdn.net/hwadong/article/details/132249427

首先从jlink官网下载指定的v7.58b高版本 --> JLink_Windows_V758b_x86_64.exe
    从华军软件园下载 IDA Freeware 反汇编分析软件
然后根据参考链接【1】和【2】里的查找 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 弹窗的字符串方法,利用UltraEdit/Winhex修改JLinkARM.dll的指定位置:原理就是跳过segger对盗版的弹窗和停止调试的处理,改一条判断语句的事。
这里截图如下【v7.58b的代码地址如下】:
    000A5620 查找jnz对应的指令85 C0 75 换成 85 C0 EB
    000A56B0 同样的做法

关于jnz改jmp的windwos汇编背景知识见下图(来自豆包AI(字节跳动旗下的)搜索结果 https://www.doubao.com/chat/ ,精简介绍):
    JNZ和JMP的区别,以及各自的windows汇编下对应的机器码

效果如下:

修改后的JLinkARM.dll覆盖jlink的安装目录(C:\Program Files\SEGGER\JLink\***)和keil_jlink安装目录(C:\***\MDK\ARM\Segger)。

最后,如果用使用国产arm mcu(笔者这里添加了国民mcu的,测试ok,细节就不展开介绍了),则加载对应的device到jlink安装包里。
        参见参考资料【3】

注->小技巧:python快速生成字符串对应16进制数据的方法:
    ' '.join(['{:02X}'.format(x) for x in b'GDBFull'])  --> 47 44 42 46 75 6C 6C

附件分别为:jlink安装包,UltraEdit软件,ida分析软件,修改后的jlinkram.dll...由于论坛发帖限制了上传附件大小为30MB以内,故此这里只能放出 修改后的dll给大家使用了,其他软件都比较大,上传不了。
最后,欢迎转载,但是保留armbss论坛的原始首发链接哈。

网友A:
太麻烦,我用的淘宝的的较新的J-LINK V11,挺好用的,用最新软件也不怕。还速度飞快。

不过就是贵了些,两三百大洋,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麻烦,我用的淘宝的的较新的J-LINK V11,挺好用的,用最新软件也不怕。还速度飞快。

不过就是贵了些, ...

动动手可以省300大洋

网友:
厉害了,有空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麻烦,我用的淘宝的的较新的J-LINK V11,挺好用的,用最新软件也不怕。还速度飞快。

不过就是贵了些, ...

jlink v11现在是不是也能被检测出盗版?我在用segeer embeded studio 8.20 调试HPM芯片就提示盗版。然后我就用老版的jink.dll替换。

楼主:
由于帖子发布后,找不到重新编辑的地方,这里回复自己,补充下另一个JLink_x64.dll的修改(根据情况选择是否替换,有的windows可能会调用这个)
  • JLinkARM.dll:在 32 位系统中,内存访问存在一定限制,其可使用的内存空间相对较小。在处理较大规模的调试数据或复杂项目时,可能会受到内存不足的影响,导致性能下降或出现内存溢出等问题。(这里还包括了jlink升级的所有型号的固件,固件提取,就是从这里拿到的)
  • JLink_x64.dll:64 位系统下的该文件能够支持更大的内存寻址,在处理大量调试信息、同时调试多个目标设备或进行复杂的调试操作时,具有更好的内存管理能力,能够更高效地利用系统资源,提供更流畅的调试体验,减少因内存限制而导致的性能瓶颈。
  • 此处对该dll的修改参考了:
  •               破解JLINK提示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
  •                            https://github.com/canbus/jlink/ ... 9%99%90%E5%88%B6.md
  •               v7.58b的判断语句地址如下:
  •                          0x000B9AD0 0F 85 --> 把JNE(0F85)改成JE(0F84)
  •                          0x000B9BB0 --> 把JNE(75)改成JMP(EB)
  • 这里补充下dll的替换位置。
  • 修改后的JLink_x64.dll 见附件。

网友:
mark下,看看去试试

网友(2025-02-14):
对我有用,我的J-LINK v8又复活了!

网友:
V810J 位置变化了

网友(2025-03-19):
好方法,去试试看看。

网友C:
有没有哪位大佬帮忙破解一下7.96的dll文件,目前在公司有点不太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哪位大佬帮忙破解一下7.96的dll文件,目前在公司有点不太方便。

回家自己破解了一下,上传给需要的朋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jlink v11现在是不是也能被检测出盗版?我在用segeer embeded studio 8.20 调试HPM芯片就提示盗版。然后 ...

老铁,有教程吗,一样被HPM的卡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回家自己破解了一下,上传给需要的朋友吧

刚发现keil用的是JLinkARM.dll,就一起破解了吧,上传给需要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发现keil用的是JLinkARM.dll,就一起破解了吧,上传给需要的朋友。

有用 不弹窗了

网友D:
跟着教程改了一下,我的jlink11最新版的驱动8.24也不跳弹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着教程改了一下,我的jlink11最新版的驱动8.24也不跳弹窗了

不行呀,还是弹呀。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跟着教程改了一下,我的jlink11最新版的驱动8.24也不跳弹窗了

不能升级固件,用原来的固件,就不弹窗了。谢了。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着教程改了一下,我的jlink11最新版的驱动8.24也不跳弹窗了

jlink ob v2 是不弹窗了,但是keil中进入debug,全速运行,30s后调试死了。

网友F:
不行呀,我的还是跳盗版窗口,大佬们有没有终极解决办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能升级固件,用原来的固件,就不弹窗了。谢了。好人。

我的原来固件掉了,兄弟你有原来固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行呀,我的还是跳盗版窗口,大佬们有没有终极解决办法?

感觉是没破解好,你可以试一下上面我发的7.96的JLinkARM.dll,那个我实测过不会弹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没破解好,你可以试一下上面我发的7.96的JLinkARM.dll,那个我实测过不会弹窗。

用你发的7.96的JLinkARM.dll,替换安装路径下的JLinkARM.dll,我试过了还是弹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没破解好,你可以试一下上面我发的7.96的JLinkARM.dll,那个我实测过不会弹窗。

你发的那个不是找人家给你破解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行呀,我的还是跳盗版窗口,大佬们有没有终极解决办法?

你keil路径下的dll替换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着教程改了一下,我的jlink11最新版的驱动8.24也不跳弹窗了

能破个8.26的不。  19290180@qq.com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你发的7.96的JLinkARM.dll,替换安装路径下的JLinkARM.dll,我试过了还是弹出来。

你替换的是哪个?你装的jlink驱动,任何版本也好,比如我的D:\Program Files\SEGGER\JLink_V796文件夹里这个替换没用,keil文件夹里的dll也要替换。

网友:
用的j-link v6.22 版本,每次连接的时候都提示要Firmware update,又升级不成功,有啥法子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破个8.26的不。    感谢

已经发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原来固件掉了,兄弟你有原来固件吗?

没有哦,可以恢复的。你找一下软件

网友E:
收到,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keil路径下的dll替换没?

keil  dll替换路径是哪个文件夹呀?我还没有找到。

网友G(2025-04-20):
楼主大佬,能不能抽空破个最新版本8.26的?64位和32位都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着教程改了一下,我的jlink11最新版的驱动8.24也不跳弹窗了

虽然不跳弹窗了,但是还是会自动断开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收到,太感谢了。

你试了会自动断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大佬,能不能抽空破个最新版本8.26的?64位和32位都需要。

兄弟有了踢我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帖子发布后,找不到重新编辑的地方,这里回复自己,补充下另一个JLink_x64.dll的修改(根据情况选择是 ...

请问如何才能加载Jlinkx_x64.dll的?安装的是32位版的,OD载入Jlink后模块哪里没有Jlinkx_x64.dll,是不是说要安装64位版本的才会加载Jlinkx_x64.dll

网友:
嗯!弄明白了,32位的要安装32位就会加载JLinkARM,安装64位的加载JLink_x64
另外附上v803的两个和谐好的文件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试了会自动断开吗

弄对就不会,调试测试全速半小时都没问题,不能直接用16进制搜,要用OD载入,找到跳转位置,再用相关的16进制值在16进制编辑器里搜出来,还要搜遍整个文件是唯一的,这样才能保证正确找到了,另外不同版本上地址会有所不一样,所以不能所有版本用同一套值直接16进制编辑器里搜索,必须OD载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弄对就不会,调试测试全速半小时都没问题,不能直接用16进制搜,要用OD载入,找到跳转位置,再用相关的16 ...

感谢大佬,用你发的文件试了一下,再也不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