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MULTIPAGE: 多页控件中为什么我的改变背景只有标题改了

楼主(2024-12-09):
代码如下
···
MULTIPAGE0 = MULTIPAGE_CreateEx(0, 0, 800, 480, 0, WM_CF_SHOW, 0, GUI_ID_MULTIPAGE0);
MULTIPAGE_SetDefaultTextColor(GUI_RED, 1);
MULTIPAGE_SetDefaultFont(&GUI_Fontsongti30);
MULTIPAGE_SetDefaultBkColor(GUI_BLACK, 1);
MULTIPAGE_SetDefaultAlign(MULTIPAGE_ALIGN_LEFT);
MULTIPAGE_SetTabHeight(MULTIPAGE0, 50);

MULTIPAGE_AddEmptyPage(MULTIPAGE0, 0, "a");
MULTIPAGE_SetTabWidth(MULTIPAGE0, 100, 0);
MULTIPAGE_AddEmptyPage(MULTIPAGE0, 0, "b");
MULTIPAGE_SetTabWidth(MULTIPAGE0, 100, 1);
MULTIPAGE_AddEmptyPage(MULTIPAGE0, 0, "c");
MULTIPAGE_SetTabWidth(MULTIPAGE0, 100, 2);
···
我看论坛里面都没有这种情况啊

网友A:
你这个函数MULTIPAGE_SetDefaultBkColor(GUI_BLACK, 1);是全局默认配置

这个函数必须在GUI_Init函数后立即调用才会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函数MULTIPAGE_SetDefaultBkColor(GUI_BLACK, 1);是全局默认配置

这个函数必须在GUI_Init函数后立 ...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