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定时器PWM,使用安富莱tim_pwm例程进行对舵机的控制,舵机是工作在50Hz,根据2.5%~12.5%占空比来调节角度的

楼主(2024-12-10):
使用安富莱tim_pwm例程进行对舵机的控制,舵机是工作在50Hz,根据2.5%~12.5%占空比来调节角度的。因此如果输出一个50Hz,占空比为7.5%的话,舵机理应旋转90度。
但是根据实验现象,使用bsp_SetTIMOutPWM(GPIOB, GPIO_Pin_6, TIM4, 1, 50, 50*15);,发现舵机只能旋转八十多度,使用逻辑分析仪进行采样,发现实际占空比与7.5%相差有点大。
请问这是定时器的精度本来就如此,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

楼主:
图片没发成功,在这里附图

网友A:
帮你测试了下,还可以,需要精度高点,可以自己微调下。

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测试了下,还可以,需要精度高点,可以自己微调下。

7.3%

好的硬汉哥,那我给他补偿一下,感谢

楼主:
发现问题了,不是定时器精度的问题。是硬汉哥的bsp_tim_pwm在计算pulse = (_ulDutyCycle * usPeriod) / 10000;时,会损失精度。

例如,我对舵机进行控制,设置的PWM时使用的是50Hz,根据2.5%~12.5%占空比来调节角度。
所以在bsp_tim_pwm中被配置为
usPrescaler = 10000 - 1;
usPeriod = (uiTIMxCLK / 10000) / _ulFreq - 1;    //即usPeriod = 144 - 1;
若设置占空比位7.5%,即ulDutyCycle = 750;
则pulse = (_ulDutyCycle * usPeriod) / 10000;     //即pulse = 10;
可以看到,pulse 小数点之后.725的精度被损失了。
经计算,此时占空比=pulse / period = 10 / 143 = 0.0699,与本人实测相符

综上,占空比是由pulse / usPeriod 来决定的,这也就导致了对舵机这种需要更精准控制占空比的PWM不太准确,只能大幅度转动。

本人初学,现只能想到将Period设置得更大,这样就可以使pulse不需要除以一个10000这么大的数,进而损失了PWM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问题了,不是定时器精度的问题。是硬汉哥的bsp_tim_pwm在计算pulse = (_ulDutyCycle * usPeriod) / 100 ...

对,这个地方是一个点,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调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