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助 stm32f4 h7 定时器单脉冲模式加外部触发

楼主(2024-12-10):
需要实现外部接受到一个脉冲后,发出一个脉宽可调的脉冲,
使用cubemx生成的代码,在f1芯片上相同的配置可以生效,但是在f4和h7芯片上都没有效果,换了一个定时器是因为tim2没效果,换了一个试试

楼主:
可以有偿解决问题

网友A:
在STM32CubeH7软件包里面有个单脉冲的例子,可以在那个例子的基础上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TM32CubeH7软件包里面有个单脉冲的例子,可以在那个例子的基础上修改。

好的   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TM32CubeH7软件包里面有个单脉冲的例子,可以在那个例子的基础上修改。

解决了,很奇怪,cubemx配置出来的代码和他的例子完全不一样,cubemx配置的在F1上又可以用,具体原因还是没找到,不过功能可以实现了,去b站给你充电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很奇怪,cubemx配置出来的代码和他的例子完全不一样,cubemx配置的在F1上又可以用,具体原因还是 ...

大部分时候,直接参考Cube软件包里面的例子更直接。

网友B:
这个很简单,通过挂载在DMA通道上的定时器,直接操作定时器触发事件操作DMA事件对PWM通道直接操作占空比。我在H7上点两下就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通过挂载在DMA通道上的定时器,直接操作定时器触发事件操作DMA事件对PWM通道直接操作占空比。 ...

需求不太一样  我不需要实时调占空比,我要确定的触发时序,要外部给触发后,在指定的延迟后发出一个几十到几百纳秒的单个脉冲,现在只是不确定多长的脉冲对于后面的光学系统的性能更好,所以需要调脉冲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TM32CubeH7软件包里面有个单脉冲的例子,可以在那个例子的基础上修改。

发现你的B站没开充电,,,充不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你的B站没开充电,,,充不了啊,,,,

没关系,非常感谢,点个赞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