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想问一下,STM32H750使用外部SDRAM驱动1024x600的屏幕,LVGL能跑到多少帧

楼主(2024-12-11):
想问一下,STM32H750使用外部SDRAM驱动1024x600的屏幕,LVGL能跑到多少帧,我的现在只能跑到十几帧

网友:
1、SDRAM最好是32bit带宽。
2、强行使用H750的内部2MB容量,测试下刷新率多少。

PS: LVGL的刷新率参考价值不高

网友A:
sdram是32bit还是16bit?如果是16bit的不建议超过800*480,sdram带宽不够带不动更高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ram是32bit还是16bit?如果是16bit的不建议超过800*480,sdram带宽不够带不动更高分辨率

32bit的

网友:
跑自带demo,ARGB8888, 30帧。 h743+32bit sd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