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刷多个Label控件速度很慢

楼主(2024-12-11):
STM32H750IBK 用emwin6.46库,页面用Appwizard上位机设计的,现在问题发现有的页面Label文本控件多刷屏的时候就有卡顿,定时器100ms刷一次累加数据,明显看到计数数据有卡顿,但是Label控件少的页面刷屏累加的数据就非常顺。请教过硬汉也看了一下三代示波器的开源工程,三代示波器是用存储设备来解决刷波形速度问题。

问题如下:
1、用存储设备好像的显示纯文本方式来做刷数据,这个好像就没法跟Appwizard配合用了,只能手搓UI应用代码。
2、用存储设备来刷数据对比Label直接刷数据,速度上是不是更快。
3、示波器工程中直接在大循环while中用存储设备刷数据,视乎这个就不需要定时器来刷新了。

网友:
1、AppWizard当前主要是使用方便,但是速度要快还是要手动写代码才行。
2、对,DMA2D可以直接存储设备加速
3、定时器WM_TIMER里面更新。不过要select对应的窗口区

楼主:
UI页面基本代码都写完了,调试数据后才发现刷屏速度慢,有很多页面,现在想Appwizard+手撸代码结合,就是需要快速刷屏的页面改用手写代码存储设备方式刷屏,这个在定时器WM_TIMER里刷新。其它像设置页面的就还是用Appwizard生成,不然全部都手撸代码工作量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UI页面基本代码都写完了,调试数据后才发现刷屏速度慢,有很多页面,现在想Appwizard+手撸代码结合,就是需 ...

是的,仅修改部分即可,要不工作量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