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定义了一个全局数组,程序死机

楼主(2024-12-12):
请教大佬们一个问题。

现象:程序之前有一个全局数组A[1024],现在重新定义了一个全局数组B[150];用数组B替换了部分使用数组A的地方。然后程序运行10几秒后就会被看门狗重启。

排查过程:
1、去掉看门狗,keil仿真程序发现所有任务都不运行(最高优先级的任务并不涉及数组A和数组B的使用);中断时正常运行的。
2、把其中使用了数组B的函数C再改回使用数组A,程序运行正常。但是函数C是特定情况才会被调用,仿真程序也没发现调用了函数C。(观察了其他使用数组B的函数,包括和数组B相邻地址的变量,没发现数组越界)
3、定义了一个全局静态数组D,只在函数C中memset数组D;函数C中使用的依旧是数组B,程序运行正常。
4、去掉看门狗,keil再次仿真程序。在程序卡死后,随机的点STOP,观察Call Stack Window 窗口,发现会显示最高优先级任务中的一个函数E,而且函数E中一个局部变量数组F在窗口中显示的数组只有一半。(数组大小20,定义数组的时候赋了初值,窗口显示的只有0-16有值 18-19是为0)。于是把局部变量数组F改为静态的,程序运行正常。

以上4个过程是独立的。

大佬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栈溢出?内存设大一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栈溢出?内存设大一点看看

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A:
keil是什么版本?MCU具体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是什么版本?MCU具体是什么型号?

MCU是GD32F103ZKT6  keil是V5.36.0.0

网友:
你可以直接试试情况1下,定义全局数组B[150],采用__align(1) uint8_t value[150] __attribute__((at(0x20000100))); 将他放入固定的RAM中,看看是不是数据B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CU是GD32F103ZKT6  keil是V5.36.0.0

不开优化看看

网友:
变量声明/定义,函数调用等,方便的话,发上来看看。
需要看具体的代码才好判断

网友:
数组B替换了部分使用数组A的地方,看看数组下标是不是越界了

网友:
估计数组没有4字节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