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

楼主(2024-12-12):
一直做的软件,心血来潮画了一块 PCB,还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都有哪些问题

PCB

PCB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vcc_3v3从哪儿来?一般是输入5v,转成3v3;
晶振两个电容靠近mcu;
led串的电阻过大:你没有考虑led自身的压降;
ws2812最好占用其他引脚,比如pb1: tim3_ch4,方便dma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_3v3从哪儿来?一般是输入5v,转成3v3;
晶振两个电容靠近mcu;
led串的电阻过大:你没有考虑led自身的 ...

感谢大佬!!
这个板子准备直接3.3V电源接进来的,我看看再加个1117转一下
ws2812用的是SPI2_MOSI引脚,之前用GD32使用SPI控制过ws2812灯带
我再去修改一下PCB

网友:
客气了,另外mcu芯片最好摆正,你这情况没必要45度

网友:
接插件的固定焊盘最好连到地,再加一些通孔,避免外力把插座连带焊盘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