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 关于STM32的AcousticEC库使用的疑问

楼主(2024-12-12):
如题,ST官方的STM32_AcousticEC_Library库里有STM32F746ZG-Nucleo的例子,例程中的AcousticEC_Process函数通过EXTI3_IRQHandler中断函数调用,但是EXTI3中断只是配置了中断,没配置GPIO。
有点看懵了,EXTI3中断这是啥用法?EXTI3中断函数什么时候调用?下图是EXTI3中断所有相关的代码。

网友A: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EXTI中断是可以软件触发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EXTI中断是可以软件触发进去的

但是在工程里找遍了,也没看到设置这个EXTI_SWIER寄存器来触发软件中断,而且EXTI_IMR寄存器开中断也只是在HAL_GPIO_Init函数中用到,都没开启软件中断,很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在工程里找遍了,也没看到设置这个EXTI_SWIER寄存器来触发软件中断,而且EXTI_IMR寄存器开中断也只是 ...

你在板子上实际运行这个例子没,可以测试下,看看那里有开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