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RADIO 问题

楼主(2024-12-13):
        case WM_INIT_DIALOG:
            /*加载背景图片*/
            LanUiPath(LAN_UNI,LAN_ATTR_IMG,LAN_MOD_SET,"sel",0,cPath);
            GuiLoadDta(cPath, &g_tBmp[0], &g_tMem[0]);
            LanUiPath(LAN_UNI,LAN_ATTR_IMG,LAN_MOD_SET,"unsel",0,cPath);
            GuiLoadDta(cPath, &g_tBmp[1], &g_tMem[1]);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Bitmap(hItem, 0, &g_tBmp[0]); //可以显示图片,证明g_tBmp[0] 是OK的

            RADIO_SetDefaultImage(&g_tBmp[0],0);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RADIO_0);
            //WM_SetHasTrans(hItem);
            //WM_SetCallback(hItem, CbRadio);
            RADIO_SetImage(hItem,&g_tBmp[0],0);   //问题1:显示不出来图片
            RADIO_SetFocusColor(hItem,GUI_RED);   //问题2:没有颜色
            RADIO_SetBkColor(hItem,GUI_BLUE);     //问题3:没有颜色

        break;

网友:
1、GUI_Init函数后,立即调用 RADIO_SetDefaultImage(&g_tBmp[0],0),看看有效果没
2、然后就是你后面三个,RADIO是有皮肤色的,不要你要设置不使能RADIO的皮肤上,设置颜色就有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