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捣鼓 lvgl + music 发现一个比较诡异的问题就是内存申请释放有时会出现异常 ?

楼主(2024-12-13):
捣鼓 lvgl + music 发现一个比较诡异的问题就是内存申请释放有时会出现异常 ?

同样的 内存申请, 释放, 放在其他界面 则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在 music 界面, 有时进行曲目切换时就会出现 内存申请失败 ?

目前貌似也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 , 有些悲催呀

内存申请之前都获取内存剩余大小查看时内存剩余控件完全足够, 仿真时发现是内存句柄的控制块大小会出现为 0 , 但是这个控制块为何会出现为目前不得而知,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就出现为 0 的

楼主:
哈哈哈, 鼎鼎更健康

网友A:
楼主是什么平台下发现的。之前我也出现多次用lv_mem_alloc申请小的内存,申请多了就崩溃了。后来改成标准库的malloc就没出现过那个问题。你可以多种动态内存申请方法都试一试。我使用的lvgl8.3

网友B:
我之前使用tlsf的时候出过错。
因为我在free(p)之后还去读p这个指针里面的内容。

按照我原先的设想,free了之后也不会把指针清零,所以指针里的内容应该没变。我就去读取这个指针里的内容,做了一些处理。
但是实际上我发现,tlsf在free了之后,p这个指针的地址就变了。

有群友用过tlsf吗?我遇到一个问题,向大家请教。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fromuid=32469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什么平台下发现的。之前我也出现多次用lv_mem_alloc申请小的内存,申请多了就崩溃了。后来改成标准库 ...

我使用的是 stm32h7 + lvgl + rtx5

我使用的是 自己的内存管理, 我的 内存管理有好几个,都测试过貌似只要在 music 界面来回申请,释放 几次后就不行了, 但是我的内存申请,释放 同样 的函数放在其他地方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而且内存申请前 我都把内存剩余大小都获取打印出来查看空间都是足够的,

我的内存申请,是否 都增加了 互斥信号量也是不行

我估计看是不是我的 这套通讯机制不符合 lvgl + rtx5 的逻辑造成,现在在想要如何修改 工作机制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使用tlsf的时候出过错。
因为我在free(p)之后还去读p这个指针里面的内容。

你说的 这个 tlsf 内存管理我也使用过,效果还是可以, 只是每次申请内存都会增加 4096 byte 的大小, 有些浪费,后来就放弃了

我的内存申请,释放, 都是在一个函数里面统一封装管理,一般不会出现 释放后再去调用的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什么平台下发现的。之前我也出现多次用lv_mem_alloc申请小的内存,申请多了就崩溃了。后来改成标准库 ...

捣鼓了一段时间的 lvgl , 发现也还是蛮好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每个控件配置的参数太多,还得借助 gui guider 才行,

网友C:
使用bget内存管理吧,十几年前的代码,稳得一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bget内存管理吧,十几年前的代码,稳得一腿

能不能发出来共享一下啊

网友:
初始化:

#define M_BGET_BUFFER_SIZE  1024*3
static uint8_t m_bget_buffer[M_BGET_BUFFER_SIZE];
bpool(m_bget_buffer, M_BGET_BUFFER_SIZE);

申请内存:
bget
释放内存:
brel

楼主:
你好, 使用你提供的内存管理, 貌似在内存释放有时也会出现错误,提示如下:

这说明是什么问题呀 ?
这是 brel 内存释放出现的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使用你提供的内存管理, 貌似在内存释放有时也会出现错误,提示如下:

多线程访问了么? 我倒是没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试一试创建个小工程,先测试bg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线程访问了么? 我倒是没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试一试创建个小工程,先测试bget

你提供的内存管理是没有问题的,  我也没有进行多线程访问,

现在有些蒙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