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at变量运算,结果出错。没想到~~

楼主(2024-12-14):
版主,各位大神!

       手里的项目已经接近尾声,有一个温度测量的电路,测试环境温度,硬件电路测试和看波形没问题。

       但是发现,计算的数据,有问题。所以,在线调试观察发现 两个float变量,运算中出现问题

      之前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代码如下:

       其他变量都是uint32_t
       percent1 是float
       temp1    是double

        for(i=0;i<20;i++)
        {
                read_TO103J2F();  //读取uhADCxConvertedValue值
                adc_data1[i] = uhADCxConvertedValue;
        }

        adc_sum1 = 0;
        for(i=0;i<20;i++)
        {
                        adc_sum1 += adc_data1[i];
        }

        //对adc转换值进行修正
        adc_avg1 = adc_sum1/20 ;   //

        percent1 = (float)((float)adc_avg1/65536.0);
        temp1    = 3.30*percent1;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但是方针看到的结果
adc_avg1  = 8706
percent1   = 0.132843018;
temp1       = 0.001381958007812

浮点数相乘,问题出在哪里了?

谢谢大家

楼主:
percent1的值是正确的

网友:
你把这两句
percent1 = (float)((float)adc_avg1/65536.0);
temp1    = 3.30*percent1;
替成
temp1    = ((float)adc_avg1) * 5.035400390625e-5f
试试
没看出问题,但是你的好像效率很低

网友:
        float percent1;
        float temp1;
        uint32_t adc_avg1 = 8706;

        percent1 = adc_avg1/65536.0f;
    temp1    = 3.30f*percent1;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
adc_avg1 = adc_sum1/20 ;

percent1 = (float)((float)adc_avg1/65536.0);
temp1    = 3.30*percent1;

建议把以上代码改成下面的,可以最大程度保留精度,原则上先乘后除。

temp1=3.3f*adc_sum1/(65536ul*20);

网友:
确实奇怪,随手拿别的板子试了下也没啥问题
可以排查下是不是爆栈了

楼主:
谢谢@yono,谢谢@eric2013,谢谢@supertankhzt,谢谢@踩姑娘的小蘑菇

感谢大家的帮助,每次提问,都会有热心的兄弟姐们的帮助。

问题发现了,硬件和软件都有问题,已经确定了问题!

首先上述,float 的乘法没有问题。
后面的代码里面,从新把temp1赋值做了其他运算;编程习惯不好,后面注意。

硬件配置也有问题:
错误配置采集计算的电压值,竟然和示波器采集到数据一样。

后来,拿了一个玻璃瓶热水杯,NTC传感器,贴在上面,才发现数据不正确。

从新检查引脚配置。已经可以正常采集数据。

这里要说明一下:
我用的是stm32H743,他的ADC可以配置为单点采集,也可以配置为差分采集;

如果是单点采集:ADC_INPx接入模拟信号;ADC_INNx不起作用,千万别以为可以接入另外一路模拟信号接入;
如果是差分采集:ADC_INPx接入差分正(+)信号,ADC_INNx接入差分负(-)信号;

我配置的是单点采集;PC5配置有问题。

现在已经可以了!

再次感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