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流钳夹DC输出端负极,读到的电流为正值,电流钳夹DC输出端正极,反而读到的电流负值?电流钳为什么可以把DC直流信号...

楼主(2024-12-14):
为什么电流钳夹DC输出端负极,读到的电流为正值,电流钳夹DC输出端正极,反而读到的电流负值?电流钳为什么可以把DC直流信号的电流测试出来呢?互感的原理应该需要变化的交流信号才能读到吧?

1.电流钳夹DC输出端负极,读到的电流为正值

2.电流钳夹DC输出端两根线,读到的电流为0

3.电流钳夹DC输出端正极,读到的电流负值

网友:
因为这个正负是反应电流方向 , 钳表上一般有标识 , 电流上进下出为+ ,和你钳正负极没关系 ,

网友:
钳表那里有个 -   表示负端。  所以这样看的话,你这表是下进,上出。

原理就还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