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D版Jlink,D版弹窗补丁工具,V12已验证

楼主(2024-12-16):
看到有人分享解决D版Jlink的弹窗,需要反汇编较为复杂,找到一个小软件自动修改dll,特此分享。
使用方式见readme。
手里只有V12,驱动V8.10,已验证,其他版本大家自己试吧。

网友A:
测试了, JLink_V810b版本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 JLink_V810b版本无效

我用8.10g试了没问题

网友B:
打了这个补丁后可以升级固件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8.10g试了没问题

复测了该版本,可以的

网友:
感谢,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了这个补丁后可以升级固件嘛?

不大清楚,我是使用新版的驱动先升级,再打的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大清楚,我是使用新版的驱动先升级,再打的补丁~

我的是jlink V11,安装驱动8.10l后打的补丁,然后提示jlink需要升级,升级完看信息是升级成功了,但是keil里找不设备了,就又恢复回原来的固件了,然后就正常了。这里提供一个修复的工具,以便有搞坏的可以修复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 JLink_V810b版本无效

我也发一个,你试下,这个应该可以用到目前官网最新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发一个,你试下,这个应该可以用到目前官网最新版本的。

这两个包里的patcher 二进制比较了一下,是一样的,淘宝店家提供的

网友D:
V810d无效,还有没有可用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V810d无效,还有没有可用的版本?

没啦,估计都是淘宝商家搞出来的,按照readme再试试吧,特别要管理员运行,上面有老哥也是第一次没成功

网友:
8.12 V11测试可以

网友E:
8.10g + V9  还是弹窗

网友:
引用 网友E:
8.10g + V9  还是弹窗

v9用7.58之前的老版本不会弹窗,新驱动就是加了新芯片支持而已,旧驱动有芯片支持就不用升级,v9比较老,早就停止支持了,用新版本驱动没意义

网友(2025-02-05):
引用 网友F:
感谢…………………………………………

收藏一下,以后试试看看有没有效

网友:
自己做的支持8.12d

网友:
弹窗是没了,楼主使用过调试模式吗?keil自带的logic analyzer却无法查看变量的波形了

网友G:
jlink_v11 V810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jlink_v11 V810还是不行

楼上有V11测试的,按理说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发一个,你试下,这个应该可以用到目前官网最新版本的。

用该文件修改后,在仿真时,点停止就会出错崩溃
(9.4+810J)

网友:
还在使用7.xx的版本,不敢尝试新版本,这个有帮助啊

网友:
已验证, 8.16可用

网友H(2025-03-11):
8.18 测试,用V12 ,还是弹窗

网友:
引用 网友H:
8.18 测试,用V12 ,还是弹窗

又出8.18了,升级有点快

网友:
不愧是好东西,只便宜一块钱

楼主:
提示一下:如果大家装了SEGGER其他产品,比如SES,注意一下用的到底是哪个驱动,如果不知道,就搜索一下工具替换的两个DLL的名字,全替换了就行。

网友(2025-04-18):
请问哪里有自制V11或者V12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