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关于modbus rtu中断的问题

楼主(2024-12-16):
x想请教一下,关于modbus RTU格式发送数据的话,有一个t1.5和t3.5,这个时间的话需要开定时器中断计时吧,那这样的话系统运行不久一致被这个打断了吧,如果系统运行任务多的话,那其实不就不太正常了

网友:
t1.5一般不检查,保证发送连续即可。

t3.5要的,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

楼主:
嗯嗯 谢谢,但是波特率是115200的话,t3.5才0.33ms,是不是也比较短啊,如果我跑一些控制算法和电机控制的话会不会有影响啊

楼主:
嗯嗯 谢谢 波特率是115200的时候,t3.5才0.3ms,如果我跑一些控制算法和电机控制不会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谢谢 波特率是115200的时候,t3.5才0.3ms,如果我跑一些控制算法和电机控制不会影响吗

115200要设置为1.75ms,不是0.3

然后这个是帧结束才才有的,不是每个字符都有。

以H7为例,他的中断速度高达12.5MHz。1.75ms中断可以忽略不记

楼主:
怎样设置位1.75呀,115200计算后的11*8.7*3.5=0.33ms,1.75怎么来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设置位1.75呀,115200计算后的11*8.7*3.5=0.33ms,1.75怎么来的呀

不是算的,这个是协议规定。

Modbus RTU的3.5字符间隔,在波特率从38400开始,都是固定的1.75ms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633&fromuid=58

网友A(2025-04-16):
timeout = 35000000 / HBAUD485;                /* 计算超时时间,单位us 35000000*/
请教下,这个35000000是个什么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meout = 35000000 / HBAUD485;                /* 计算超时时间,单位us 35000000*/
请教下,这个35000000是个什么数

3.5个字符 * 10个bit(起始+停止+8bit数字)*1000 000us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个字符 * 10个bit(起始+停止+8bit数字)*1000 000us

多谢老大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