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编译报错

楼主(2024-12-16):
如图一所示,在extern互斥量时,按照第44行能编译通过;第47行再增加别的互斥量就提示unknown type name 'SemaphoreHandle_t',请教为什么?

图1

图1

网友A:
在这个头文件里面把FreeRTOS里面包含SemaphoreHandle_t的头文件加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头文件里面把FreeRTOS里面包含SemaphoreHandle_t的头文件加上下

呃,我是好奇为什么通过#if DEBUG_Print extern Semaphorehandle_t xx #endif 这样不会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呃,我是好奇为什么通过#if DEBUG_Print extern Semaphorehandle_t xx #endif 这样不会报错

改成如下试试,条件编译器没起作用吧

#if 1
   extern Semaphorehandle_t xx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如下试试,条件编译器没起作用吧

#if 1

试过了,#if 1 extern Semaphorehandle_t xx; #endif还是会报错;O3优化,V6.21编译版本;看起来像是宏条件没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