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RL-TCPnet设置IP地址的问题

楼主(2024-12-17):
我按照安富莱的教程在RTX5系统下一只RL-TCPnet协议栈,通过修改Net_Config_ETH_0.h中的定义更改网络参数,但是调试时发现IP地址未设置成功,如下图

如果我在初始化网络后设置一次IP地址,如下图。
就可以设置成功IP地址,并且能够通过电脑ping成功。

参考的demo程序中是不需要单独设置IP的。我也找不到RL-TCPnet是如何设置IP的(netIF_SetOption函数的详细内容也看不到),问问有没有大哥了解。

楼主:
图片显示不出来啊。我再传一下试试。D:\1.png

楼主:
上传附件看看能不能显示吧。

楼主:
有能看懂的人么?

网友A:
你的配置向导里面的配置我看下,Net_Config_ETH_0.h的完整配置截图。

正常仅配置Net_Config_ETH_0.h即可,除非你要自定义IP才需要调用netif函数

楼主:
这是我的Net_Config_ETH_0.h文件。

Net_Config_ETH_0.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配置向导里面的配置我看下,Net_Config_ETH_0.h的完整配置截图。

正常仅配置Net_Config_ETH_0.h即 ...

你好,我已经在后面的回复上传附件Net_Config_ETH_0.h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已经在后面的回复上传附件Net_Config_ETH_0.h了。

你这个开DHCP了,关闭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开DHCP了,关闭了试试

谢谢大佬,最近一直忙别的项目。过两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