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的PressedCntPressedCnt是存储的是按键按下的次数还是只是检测按键按下

楼主(2024-12-17):
大佬们,请问下面代码中PressedCnt是存储的是按键按下的次数还是只是检测按键按下啊?
查阅了手册:>0 (如果键已按下), 0 (如果键已释放)。
有点弄不清楚了
case WM_KEY:
        {
            WM_GetUserData(pMsg->hWin,&TitleData,sizeof(TitleData));
            if(NULL != TitleData.hAutoExitTimer)
            {
                WM_RestartTimer(TitleData.hAutoExitTimer,DESK_TOP_BIG_WINDOW_HOLD_MS/portTICK_PERIOD_MS);
            }
            if(((WM_KEY_INFO*)(pMsg->Data.p))->PressedCnt)
            {
                ProcessKeyEvent(((WM_KEY_INFO*)(pMsg->Data.p))->Key, ((WM_KEY_INFO*)(pMsg->Data.p))->PressedCnt);
            }
        }
        break;

网友A:
建议实测下,这个参数确实没什么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实测下,这个参数确实没什么用过

if(((WM_KEY_INFO*)(pMsg->Data.p))->PressedCnt > 1),把这个改成大于1之后按键就没反应了,连续按下几次也是,可以确定PressedCnt就是检测按键按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