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Event Statistics 显示不正常

楼主(2024-12-18):
我在使用RTX+Event Statistics 调试时,发现有时Event statistics 能够正常显示各个线程的占用率,有时不能,经过测试,我把占用率高的线程多 osdelay一段时间即可保证一定没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了,分享给大家,其实就是改debug时候的时钟,点debug,trace,enable, 然后讲core clock设置为真实的频率,这样就能百分比成功,但是会带来一个问题,即debug时很卡

楼主:
再次研究发现,当某个线程重用率高时,该线程甚至会影响debug printf,我认为是 event 组件优先级不够?后续我会通过比对串口和debug pringf中的内容来对比

网友:
这个Event statistics 做的任务统计率,有时候就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