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下使用 guix slider 控件动态更新会触发GX_EVENT_SLIDER_VALUE 的事件发生 ??

楼主(2024-12-18):
动态更新进度条位置时会自动触发

        gx_slider_value_set((GX_SLIDER *)&window_cctv.window_cctv_pixelmap_slider_fast,
                                                                (GX_SLIDER_INFO *)&window_cctv.window_cctv_pixelmap_slider_fast.gx_slider_info,
                                                                now_volume
                                                                );

动态更新进度条位置时会自动触发 :  case GX_SIGNAL(MUSIC_ID_FAST, GX_EVENT_SLIDER_VALUE ): {} 这个事件发生, 大神们在使用这个控件时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来避开这个问                                                          题  的发生呀 ??

对于这个 case GX_SIGNAL(MUSIC_ID_FAST, GX_EVENT_SLIDER_VALUE ):  我想在需要时手动滑动来触发才好, 所以这个功能事件功能也是必须得要的

网友A:
可以做个标志,区分下是动态更新的还是手动更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个标志,区分下是动态更新的还是手动更新的。

你说的这个方法可以试试看,

据说是比较牛逼的 gui ,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呀 ? 是我不会使用还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方法可以试试看,

据说是比较牛逼的 gui ,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呀 ? 是我不会使用还是什 ...

这个是标准操作,你更新了滚动条位置,这个更新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标准操作,你更新了滚动条位置,这个更新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