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读取文件夹里各文件名用listview控件显示

楼主(2024-12-18):
文件数量不一定,可增加删除文件。文件数量很多时,不可能一次性把文件名全读出来,初始化时用LISTVIEW_AddRow,LISTVIEW_SetItemText
怎样用listview动态显示出来,屏幕不够显示了要能翻页

现在屏幕能显示7条,文件数大于7条时怎么来回翻页啊

网友A:
1、首先读取的文件名数量,你是知道的,假设:200个。
2、你的页面,一次只能显示10个;也就是20页就能前后翻页查看到。
3、在你的窗口上增加2个按键,例如: 1个叫做: 前翻页 ; 1个叫做: 后翻页。
4、点击2个按钮,你去处理listview的显示就可以了。

给你看看我们原来做过的项目源码部分截图:

图1: 前翻页,后翻页按钮回调函数处理:

图2: 产生一页数据显示处理函数:【注: 我每页显示60行】

图3:产生一行数据处理函数:

图4:初始化窗口时,调用函数显示第0页信息:

大致给你说明一下源码:
    1、初始进入条目显示窗口时:调用Generate_RotatingOxData(hDlg,0,0);        //第0页,mode=0(添加listview条目)

    2、按前翻页,后翻页按钮时,首先判断是显示哪一页的内容。我的项目程序是:设定的最大48页。
    3、按前翻页,后翻页按钮时,就不是往listview添加条目了,而已更新条目了:所以调用就是:
            Generate_RotatingOxData(hDlg,page_data_num,1); //page_data:哪一样;mode=1:更新数据

说到这儿,你应该懂了吧。

                          祝你工作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首先读取的文件名数量,你是知道的,假设:200个。
2、你的页面,一次只能显示10个;也就是20页就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读取的文件名数量,你是知道的,假设:200个。
2、你的页面,一次只能显示10个;也就是20页就 ...

感谢回复,暂时已解决